求解:不锈钢管的A型和B型的标准尺寸怎么得来的?

楼主(2021-12-22):
如题所述,如下图

网友:
A是英制美标,B是国际公制,不锈钢管的标准非常多,看你要求,所对应的标准尺寸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是标准规定的呀,B系列是国标管,A系列是国际管,是欧美国家的管子标准

网友:
哪个行业?化工行业?看设计标准是美标还是国标,如果是美标,那么管道,法兰连接都是A类管道

网友:
一楼正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