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铝板变形,加强筋安装与设计问题

楼主(2021-12-22):
这是一款需要抽真空的设备,为了防止抽真空铝板变形,加强筋该怎样设计与安装。这是我设计的方案,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对不对,怎样改进。感谢!

1

1

网友:
你的加强筋只有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还是没加强到,最后还是会弯的

网友:
多厚的板?
最好是口字形加强

网友:
不知全貌

网友:
十字的来两道,你这样单向支撑。

网友:
看图比例,做成三纵二横加强筯

网友:
做个整体的加强筋  别搞这一条一条的,激光下料   贴合面精加工一刀  其余都是毛面即可

网友:
横的来一条通的加强筋

网友:
这个产品最好是用结构仿真软件模拟一下,进行模态分析,看哪个地方强度不够,就对它进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