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真空环境下卡套式管接头能不能替代VCR接头

楼主(2021-12-22):
看世洛伟克样本,VCR接头需要焊接, 那么能不能用卡套式直接替代呢?

网友A:
真空的最好不要用卡套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空的最好不要用卡套式

为何真空的最好不用卡套?怕泄漏?

网友:
卡套式管接头可以用在真空下。

网友:
是这种结构的VCR接头吗,结构还是挺复杂的啊!一般都不好替换的吧!

网友:
卡套接头可以用到真空环境,它的密封作用依靠卡套螺母咬入管道基体密封,不是靠正压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