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如何消磁

楼主(2021-12-22):
市面上常用的304不锈钢,都是带一定弱磁性的,如果想要完全消磁需要如何处理呢?有大佬了解吗?

网友:
“可经过高温固溶处理后就能恢复不锈钢组织内稳定的奥氏体组织,这样就能很好的消去磁性”
百度查的

网友A:
用完全不导磁的材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完全不导磁的材料

有啥问题呢?导磁的材料退磁以后时间久了还是会带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问题呢?导磁的材料退磁以后时间久了还是会带磁的

感谢回帖,一是成本考虑,二就是不锈钢的螺钉规格种类比较全,想要自己买一个马弗炉去做热处理,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B:
有专门的消磁器,百度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门的消磁器,百度有卖的。

那种的客服说不能用于不锈钢消磁,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退火状态下,奥氏体不锈钢(304属于奥氏体不锈钢)基本上都是非磁性的,但也有一部分可能会因为冷加工而变得略带磁性。--罗罗日记

网友C:
一般不锈钢材料不会有磁性的, 是不是买到次品了?国产的不锈钢螺丝倒是普遍有磁性,买日本进口的不锈钢螺丝,没有磁性,我们之前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锈钢材料不会有磁性的, 是不是买到次品了?国产的不锈钢螺丝倒是普遍有磁性,买日本进口的不锈钢螺 ...

的确用的是国产的,可能是冷轧过程中产生的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锈钢材料不会有磁性的, 是不是买到次品了?国产的不锈钢螺丝倒是普遍有磁性,买日本进口的不锈钢螺 ...

日本进口的螺钉有品牌推荐一下嘛?可以买一些试试

网友D:
高温能使其消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温能使其消磁。

大概多少度呢?我看资料说要900度,打算买个电阻炉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概多少度呢?我看资料说要900度,打算买个电阻炉试一下

电阻炉烧了表面会很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炉烧了表面会很难看

是不是表面没有那么亮了,发乌的感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表面没有那么亮了,发乌的感觉

对,氧化了

网友:
拿去烤箱里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氧化了

明白了,那样还好,能消磁就还可以,谢谢!

网友:
要效果好还是得高温,

网友:
有消磁机的

网友:
要想做得好,必须保证原料质量好,特别是碳含量尽量低,超低,再就是Ni含量足够高。

加工完后进行固溶处理,这必须得专业热处理厂家。

网友:
不锈钢退磁的方法包括:矿业退磁、工业退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日本进口的螺钉有品牌推荐一下嘛?可以买一些试试

品牌不清楚,只知道当时用的螺丝都是老板托他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在日本采购的。当时我听说之后感觉不可思议,但是我亲自拿磁铁测试过,国产的不锈钢螺丝能用磁铁吸上来,日本进口的不锈钢螺丝吸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牌不清楚,只知道当时用的螺丝都是老板托他在日本留学的儿子在日本采购的。当时我听说之后感觉不可思议 ...

好的,了解,谢谢!

网友(2022-02-13):
除了高温消磁,其他靠谱消磁方式哪位实践过。
我也遇到了冷加工中产生的磁性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