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氨酯可以阻燃吗?

楼主(2021-12-22):
今日甲方爸爸要求所有的塑胶件的图纸都加上“阻燃等级V0”的技术要求,ABS,POM之类的都加了,就是不知道这个软胶聚氨酯行不行?

网友:
买点聚氨酯,用打火机烧下试试?

网友:
可以阻燃、抗静电。煤矿用的都是这个要求

网友:
属于可燃物。

网友:
聚氨酯一般在外墙方面做阻燃的比较多

网友:
聚氨酯不一定就阻燃,是否阻燃要看里面是否添加了阻燃剂。

网友:
烤会变软。

网友:
聚氨酯当然可以做阻燃,可以卤素阻燃剂阻燃,还可以添加石墨阻燃,方法多种多样

网友:
聚氨酯可以阻燃的,要添加添加剂

网友:
选用阻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