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皮带轮升降机构的伺服电机是不是选大了?

楼主(2021-12-22):
各位前辈,我觉得这个伺服电机选大了?我算出来扭矩才2.几Nm ,惯量比只有0.04,对不对啊?

网友A:
不对,简单算下惯量比就错了,惯量比差不多6吧,你这算下有效转距与最大扭矩,自己百度下,或者直接找供应商。

网友:
2KW   速比40     加速度还只有0.4     大概率选大了

网友:
这个扭矩的伺服电机很贵的

网友:
大的好啊,贵点也值得,免得选小了,回一次炉足够你买N个电机了。

网友B:
从传动链上计算功率,并考虑各个传动副的机械效率,看看负载需要的功率是多大?跟你选择的电机功率比较,也能看出来是否选的合适。

升降时间是6s表示升3s,降3s吗?
把计算过程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传动链上计算功率,并考虑各个传动副的机械效率,看看负载需要的功率是多大?跟你选择的电机功率比较,也 ...

单程6秒

网友:
好像一千瓦都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简单算下惯量比就错了,惯量比差不多6吧,你这算下有效转距与最大扭矩,自己百度下,或者直接找供应 ...

我算出来只有0.044

楼主:
各位看看对不对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I4NTI3fGMyNmRhN2NhfDE3NTQyNTk4NTd8MHw%3D

网友(点评):
你这个第一步mga就是有问题的,F=ma G也算加速度的一种 应该是mg+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传动链上计算功率,并考虑各个传动副的机械效率,看看负载需要的功率是多大?跟你选择的电机功率比较,也 ...

计算过程发了

网友C:
只看了第一条,上升加速的力是F=mg+ma吧。
先不说计算,你的简图怎么是电机在下面,重物那边是松边,结构也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看了第一条,上升加速的力是F=mg+ma吧。
先不说计算,你的简图怎么是电机在下面,重物那边是松边,结构 ...

结构我画的简图,整个机构有直线滑轨导向,不用管结构,只管计算

网友(点评):
而且惯量也错了,重量应该相加的。。。。

网友(点评):
一边100,一边170,那应该按270算。。。。。

网友(点评):
配重不是应该减吗

网友:
170kg重物,加了100kg配重后,负载是按70kg算吗?我全按170kg算负载的话,得出的惯量比是0.0936,按2倍安全系数的必须转矩是5.83Nm,你这电机大出不少呢

网友(点评):
我算出来的和你差不多5.756Nm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看看对不对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I4NTI3fGMyNmRhN2NhfDE3NTQyNTk4NTd8MHw%3D

大致看了下,加速过程貌似只算了移动部分的惯性力M*a,忽略了旋转部分的惯性力,也就是T=转动惯量乘以角加速度的部分

网友E:
你这种非高加减速的没必要考虑惯量比,算下加减速时需要的最大扭矩就行了,我粗略算了下你要120多NM的提升力矩,用个40的减速机3NM左右的电机应该可以,不过考虑安全系数的话建议选大一些

网友F:
配重是为了抵消载物台的无效重量,配重确认在合理范围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致看了下,加速过程貌似只算了移动部分的惯性力M*a,忽略了旋转部分的惯性力,也就是T=转动惯量乘以角加 ...

惯量✖角加速度不就是力✖力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重是为了抵消载物台的无效重量,配重确认在合理范围内么

配重确实不合理,载物台170配重100 然而物体是玻璃片,估计才几kg,是不是要完全配平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非高加减速的没必要考虑惯量比,算下加减速时需要的最大扭矩就行了,我粗略算了下你要120多NM的提升 ...

老是纠结这个惯量比太小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结构我画的简图,整个机构有直线滑轨导向,不用管结构,只管计算

配重不是应该减吗

网友F:
配重一般80%   你这物料几公斤,怎么载物台能搞这么重(伸缩货叉?)

网友G:
我算的是电机转矩3.93就够了。惯量如果一比一的话需要3.55kgcm2,具体惯量比你可以继续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重一般80%   你这物料几公斤,怎么载物台能搞这么重(伸缩货叉?)

这个载物台确实不合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是纠结这个惯量比太小了

原来还有配重,那你这个电机扭矩选个2NM的就行了,看你选的应该是2KW的电机  那转动惯量比应该是0.66呀   你怎么算那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惯量✖角加速度不就是力✖力臂吗

可是你的力是70kg的移动负载,难道飞轮,电机等旋转轴从0到最高转速的加速过程就不需要力了吗?换句话说,即便没有负载,旋转加速也需要力矩啊

网友:
我计算的功率0.5kw就够了,你计算的功率那么大。回头看看你的计算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配重一般80%   你这物料几公斤,怎么载物台能搞这么重(伸缩货叉?)

计算或者核算速度控制时要考虑惯量匹配

网友:
关于这个惯量匹配,个人理解还是基于对传动刚性的要求,若是停止精度要求不高,惯量比值大一点也没问题,若是有足够空间多级减速 停止精度也很稳定。用伺服我都是计算的根据电机推荐值搞,其他的就是估算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算的是电机转矩3.93就够了。惯量如果一比一的话需要3.55kgcm2,具体惯量比你可以继续算。

看看你的计算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还有配重,那你这个电机扭矩选个2NM的就行了,看你选的应该是2KW的电机  那转动惯量比应该是0.66呀   ...

看一下你的计算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你的计算过程

其实有软件的,你上东方马达的官网,下载一个他们的软件,里面可以直接计算出来所需要的扭矩和惯量。然后还能配型电机。https://www.orientalmotor.com.cn/service/softwaredl/sizing_m/?utm_content=brand

实话实说,我从来没手算过这个。因为我确实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下你的计算过程

很久没算过这种物理题了也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