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工程图,里面有3个视图,怎样都进行自动零件序号的按序排列?

楼主(2021-12-22):
大家好!
装配体工程图,零件近百个吧,需要3个视图表达。每个视图约排列有30个零件序号。用自动零件序号的方法,怎样将这些零件序号按序排列?
请注意,是3个视图的零件序号都是按序排列。
如果只是一个视图,点击自动零件序号,再点击按序排列就可以的。但本装配体这么多序号不能都放在一个视图里。
那么3个视图,自动序号如何都达到按序排列?
谢谢!

网友:
国企老工程师的强迫症

网友(点评):
楼主的做法根本不符合国标,还有脸提强迫症

网友(点评):
我提国标了吗?

网友(点评):
大侠国标是怎么要求的,我做了好几年非标,都没啥标准了,想怎么来怎么来,变成野路子了......

网友:
我都是手动去标号的,即使自动编完号,也还得自己再去改一遍。

网友:
软件无法识别哪些零件在某个视图更清楚的缘故应该是。

网友A:
按住Ctrl键,然后鼠标点选三个视图,再点击自动零件序号,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Ctrl键,然后鼠标点选三个视图,再点击自动零件序号,就OK了

这样操作的话好像只要有显示在视图内的零件都会标序号,还是需要手动删除重复序号

网友:
手动标,自己排序,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重复的不用标,部件内圈,零件中圈,标准件外圈

网友:
一般这么多零件的视图,我都会细分一下拆散了出图,否则很难搞细致。SW自动序号,只有你选择出BOM表的那个视图才能使用自动序号排序,其余两个视图就看运气了,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了,一直解决不了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