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吸盘为什么吸不住

楼主(2021-12-23):
手工爱好者,网上自学了点电气知识,想搞个真空吸盘开袋玩玩,遇到点问题真心求助各位大佬!!

整体线路如下图所示,气源用的是藤原的无油真空泵(流量:51/MIN,真空度:-0.098Mpa),通过硅胶软管连接6个真空吸盘(盘径25mm),每个吸盘都连接一个止回阀。要打开的是中间白色塑料袋,外面装奶茶的那种袋子。

动作是:左右吸盘分别吸住塑料袋的两侧,然后吸盘拉开一段距离,把塑料袋打开即可。

现在的问题是吸盘的吸附力特别小,即使是换了个更大的真空泵(流量:158/MIN,真空度:-0.098Mpa)效果还是不好,稍微用点力袋子就掉了,完全吸不住。

还有就是,如果只接一个吸盘的话,吸附力还是挺大的,但接6个吸盘时吸附力就很小了。

麻烦请教下大佬们,这到底咋回事?应该怎么修改?
是少了什么元件吗?是不是不能用硅胶软管?还是真空泵不行?

补充内容 (2021-12-23 22:42):
补充一下

今天试了下把6个吸盘吸在桌面上,吸力非常强,甚至可以稍微把桌子抬起来。。。

但用来吸图里面那个白色的塑料袋就是不行。。

这么看来应该不是漏气了?

难道是吸盘的问题?按理说我买的是专门的开袋...

网友:
楼主止回阀正反没接错吧。。。没接错的话建议检查整体的气密性,特别是真空泵到止回阀的这一段气密性。

网友:
首先,硅胶软管肯定不对,工作时间长一点能被吸扁了,空压管是很普通的产品,该是什么材料已有定论,不要标新立异。其次,按你描述的试验:一个泵对一个吸盘,产生的负压够用,而到六个就不够了。反过来想,六个洗盘都一对一,配六个泵就好了啊!当然不会有这么傻的做法,但作为你的试验给你提供的信息,这个推论是合理的、也是显然的。结论就是:泵的流量不够。当然,配管也是问题,对于你这个泵来说,管道容积似乎已经不可忽略了,也就是说,在整个管道封闭的空间中建立负压,也需要你的泵工作一段时间了。最后还有时间因素,再小的泵,给足工作时间,只要泄露不太过分,迟早也能达到一定的负压,不信你耐心等,只是这个时间可能在实际使用中可能会长到不能忍受。

网友:
安装个真空看真实的真空度是多少,判断下 是流量不匹配还是密封问题

网友:
。。。。。。。。。。一眼就看到你真空泵前接了个气源过滤器,那玩意不漏气吗,你把它拆了吧

网友:
应该是接单向阀漏气了,话说你这只有吸气加单向阀干啥

网友(点评):
单向阀 一般是作为真空安全阀时候 正压时关闭 负压打开 这个很规范 防止其中一个吸盘没接触到产品

网友(点评):
我们之前一路真空分多路都是用逻辑阀做安全阀,我们考虑的是工件与吸盘本身会发生漏真空的可能所以要一直处于吸附状态,楼上说的这种状态应该是要用来负压保压

网友:
你都知道问题所在了,还来问?

网友:
压力等于压强乘以有效面积,既然你一个吸盘没问题,多个吸盘反而吸不住,说明跟吸盘面积没关系。那么就是真空负压出现了问题,建议从以下两方面找原因:
1.软管换成PU管;
2.检查系统是否有泄露。

网友A:
感觉你们都没谈到重点  明明是吸盘不行  哪家开袋 用这种吸盘?你吸地面瓷砖就知道力气大小了,不要吸袋子,还有多吸盘时 ,气管最好是串联的

网友B:
最简系统, 目前不确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如前面几位所说, 可能是管子受压变形, 非真空型过滤器, 接头漏气,
建议先不要在系统中串联这些东西, 直接用气管到吸盘, 测试效果如何
另外, 对于这种塑料薄膜, 最好用平面吸盘, 不容易变形和漏气,

网友:
1. 使用电泵作为真空源没有问题,硅胶管建议改为PU或PE管;
2. 去掉单向阀,改为两位三通电磁阀(直动式)控制真空通断;
3. 真空泵出气口的过滤器貌似是正压的,会影响流量。建议改为负压过滤器;
4. 国产的开袋吸盘不知道唇边是否足够软,如果奶茶袋子很软,而吸盘偏硬,建议换更好品牌吸盘;
5. 吸盘开袋位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太靠两边的话会因为形变太少无法开袋。

楼主:
今天试了下把6个吸盘都摁在小桌面上,吸力非常强,甚至可以稍微把桌子抬起来。。。
但用来吸图里面那个白色的塑料袋就是不行。。

这么看来应该不是漏气了?

难道是吸盘的问题?按理说我买的也是专门的开袋吸盘啊

网友:
是吸盘和袋子的接触面漏气了,换吸盘吧

网友:
十楼说的对,薄膜类的还是平面吸盘好一点。大概还是管路密封性的问题可能性大。如非特殊情况,建议还是PU硬管会好点,硅胶管不是不能用,就是太软容易折到或者压倒影响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系统, 目前不确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如前面几位所说, 可能是管子受压变形, 非真空型过滤器, 接头漏气,  ...

用平面吸盘吗?

我原来以为是选择边缘柔软的吸盘,这样吸盘边缘更能适应薄膜变形,从而减小漏气。。。

网友:
多半是真空负压值不够,导致吸盘吸取力不足!

网友:
塑料袋容易变形,有塑料袋专用吸盘。

网友:
按原理一步步排除

网友C:
把吸盘改成吸针(不知道有没有这东西),我的意思是吸盘和软的袋子是不是不太相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下把6个吸盘都摁在小桌面上,吸力非常强,甚至可以稍微把桌子抬起来。。。
但用来吸图里面那个白 ...

购买的开袋吸盘很可能材质偏硬,唇边太厚,无法贴附变形的塑胶袋。

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吸盘改成吸针(不知道有没有这东西),我的意思是吸盘和软的袋子是不是不太相符。

我看别人视频都是用吸盘来吸袋子,可能跟吸盘类型有关。吸针吸盘有的,但是看着应用在吸附布料上多一点,不过这个提议不错,我研究研究

网友:
这吸嘴是用来吸袋子的吗,不太确定。

网友E:
能够将桌子轻微抬起,说明真空系统配置没有任何问题。
吸取塑料袋不行,判断为吸盘问题。
选择吸盘边缘薄,硅胶材质(如秒得 PAG系列)试一下。
(之前有类似经验)

网友:
吸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购买的开袋吸盘很可能材质偏硬,唇边太厚,无法贴附变形的塑胶袋。

推荐:

我手上这款,
如果只装1个吸盘的话,是能把塑料袋吸的挺紧的,得用力才能拉开;

只是装6个吸盘的话,塑料袋稍微一拉就掉了。

我也没懂是到底是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够将桌子轻微抬起,说明真空系统配置没有任何问题。
吸取塑料袋不行,判断为吸盘问题。
选择吸盘边缘薄 ...

是吸盘问题的话,那为啥只接1个吸盘时能吸牢塑料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们都没谈到重点  明明是吸盘不行  哪家开袋 用这种吸盘?你吸地面瓷砖就知道力气大小了,不要吸袋子 ...

气管串联是什么意思?

网友:
首先吸盘形式就有问题把,袋子太薄太软了不规则,海绵吸盘应该好些

网友:
1.吸盘不行,就用过20#楼上这种吸盘,抖音上搜一搜就有,只买吸盘即可。
2.可能泵的流量有点小。

网友F:
这种吸盘和止回阀不能同时用,这种吸盘是微泄漏吸盘,很容易造成止回阀关闭,没有吸力也很正常。需要去掉止回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吸盘和止回阀不能同时用,这种吸盘是微泄漏吸盘,很容易造成止回阀关闭,没有吸力也很正常。需要去掉止 ...

原本使用止回阀的目的是,防止其中一个吸盘没吸到塑料袋 造成其他吸盘也没吸力。

如果去掉止回阀,有什么方法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使用止回阀的目的是,防止其中一个吸盘没吸到塑料袋 造成其他吸盘也没吸力。

如果去掉止回阀,有 ...

层主说了两个不能同时使用,既然不能去掉止回阀,那就换吸盘。止回阀确实要有足够的真空度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使用止回阀的目的是,防止其中一个吸盘没吸到塑料袋 造成其他吸盘也没吸力。

如果去掉止回阀,有 ...

止回阀不是必须要的,如果物品规整,可以认为每次吸盘都能吸起来。而且开袋吸盘只能用这种,止回阀直接去掉吧

网友:
管道细一点

网友:
之前有研究,一直没实践。。

网友:
加个真空罐吧,保证立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