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氟龙材料上做logo

楼主(2021-12-23):
由于铁氟龙的不粘性,导致logo无论粘接,丝印效果都很不好,是否有更好的加工工艺?还是只能通过机械固定?

网友A:
激光打标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打标效果怎么样?

这样会破坏涂层吧

楼主:
|ywjianghu发表于 12-23 08:29激光打标效果怎么样?
我这边是整块材料都是铁氟龙,不用担心涂层问题。激光打标应该可以打出银色的效果,那logo周围会不会出现烧焦锯齿状,不平整或者塌陷变形?

网友:
转移印贴纸

网友:
CNC机加工呢?

楼主:
是可以CNC加工,但是因为产品是白色的,CNC加工之后还是要考虑上颜色

网友:
要不钉个铭牌吧……

网友:
复刻加工法

楼主:
|ywjianghu发表于 12-23 08:29激光打标效果怎么样?
@热青茶   你们之前有在铁氟龙表面做过激光打标吗?外协的供应商讲这个铁氟龙材质做不了激光打标

网友(点评):
换一家。铁氟龙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