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钢和40钢热轧钢棒为何是成品钢材?

楼主(2021-12-23):
遇到一个问题,20钢和40钢热轧钢棒为何是成品钢材?引申的疑问:
1、热轧之后的钢都是成品钢材而不是毛坯钢材吗?我自己理解的没有经过机加工的都是毛坯材料。
2、因为20、40的原因,才判断是成品钢材?
3、毛坯材料有经过热轧的吗?

网友:
各个阶段产品只要处于完成状态,那相对于该阶段就是成品。
如果我做锻件的,那做出来的锻件就是我的成品。
我做表面处理的,那产品表面处理完了就是成品。
而整个零件可能还没完成,还要机加工或者装配。

网友:
合格的型材会满足一定的尺寸公差和表面粗糙度,在很多场景中型材可以直接拿来配用不需机加工

网友:
我们这都买不到20钢的钢棒

网友:
1、热轧之后的钢都是成品钢材而不是毛坯钢材吗?我自己理解的没有经过机加工的都是毛坯材料。
圆钢毛坯是连铸钢坯,热轧后的圆钢相对于连铸毛坯是成品.
2、因为20、40的原因,才判断是成品钢材?
20,40是碳含量.
3、毛坯材料有经过热轧的吗?. G2
参考2楼.有

网友A:
是40Cr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40Cr钢吧???

教材上的课后问题,教材上这么写的,我也感觉40钢没怎么见过。

网友:
40CR或者45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