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防撞作用的聚氨酯(PU)胶块,在图纸技术要求上你们一般给多少硬度要求?

楼主(2021-12-23):
那种防撞作用的聚氨酯(PU)胶块,在图纸技术要求上你们一般给多少硬度要求?

网友A:
肖氏A90 或A70

网友:
看加工还是浇筑开模,加工最低A70,其实一般给你加工的也是A80~85这个范围,开浇筑模的话A30的硬度都能做到,价格也不贵,一个模几百块

网友(点评):
数字越低越硬?

网友:
聚氨酯块撞击后并不吸收能量,推荐专业的橡胶阻尼器 ACE Tubus:

网友(点评):
意思是PU弹性很好吧?太好了作吸能缓冲不佳?

网友:
肖氏A90 或A70
或者参考米思米的材料要求

网友:
我能说我刚毕业的时候机械制图都画得不好,后来画图的时候看misumi怎么弄得,有样学样,他怎么用材料我就怎么用材料,
大佬吊我,我就让他看misumi手册;
misumi是我的入门书籍

网友(点评):
misum只能作为自动化中一些简单通用件,工况好还行,复杂工况根本没法用。

网友:
用邵氏硬度表示,用A型邵氏硬度计测量,数值越高越硬,参考一下:橡皮硬度在50A左右,轮胎65左右。

网友:
聚氨酯块做撞击缓冲性能有限,你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弹簧,不能保证设备过载飞车后的吸能。

Tubus 可以吸收冲击能量最高66%,相比聚氨酯有效性更佳。常用在直线电机、机器人、天车、加工中心等对空间要求较高,无法安装油压缓冲器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肖氏A90 或A70

这里的肖氏和邵氏是一样的?

网友:
我们一般给邵氏硬度 A70。

网友:
是的,楼上正解!

网友:
|hl90发表于 12-23 13:52我能说我刚毕业的时候机械制图都画得不好,后来画图的时候看misumi怎么弄得,有样学样,他怎么用材料我就怎么用材料,

大佬吊我,我就让他看misumi手册;

misumi是我的入门书籍
俺也一样!画零件时经常特征尺寸直接参考misumi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