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参数

楼主(2021-12-23):
各位大侠好,
这是一个气动隔膜泵的参数,泵的气动压力大概是及公斤,流量是每分钟17升,请问图片中这个参数是指最大吸上高度

网友:
一英尺=0.3048米,最大的吸入压头是两种情况:12ft和14ft

网友:
是的,吸水扬程。

楼主:
好的,谢谢大侠,我看这款隔膜泵的说明书只有最大SUCTION HEAD  ,却没有扬程,一般泵是不是都要标注扬程这个指标。
第二,以下图片中气动隔膜泵的气压是一样的,为什么他的泵速(每分钟的往复次数)却不一样,难道不是由气压大小控制泵速的么?

网友:
转速与流量有关系,泵头压力与泵头的结构设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