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你们选用ABS或者POM的时候有注明材料的具体牌号吗?

楼主(2021-12-23):
各位大佬,你们选用ABS或者POM的时候有注明材料的具体牌号吗?我们用ABS的时候就是直接ABS,用POM的时候如果需要某种颜色,就写X色POM,用PU就是直接PU,但是最近甲方爸爸要求像这种用塑胶件的,都要标明材料的具体牌号~~~!!我想知道真要标牌号,这该怎么标?有没有什么表格查询之类的?

网友:
我就说嘛,学机械的最后都是半瓶水;啥都知道,啥都不懂;

网友(点评):
都是搭积木的

网友:
没写过牌号,不过PU的技术要求会写硬度

网友(点评):
PU写多少硬度?

网友(点评):
硬度看需求而定,一般75-80;

网友:
没写过牌号。。。

网友:
正规的公司 或 者名牌产品 图纸上都是要写的;

原因不同厂家的版号的材质性能,配方是有差异的,
就算是同一家公司的相同材质不同版号,也是有差异的;
同一家相同材质相同版号,不同批次也是有差异的;
这种差异会对注塑工艺相同的工艺参数,打出来的产品不致,或者后续的表面处理后会有色差等等,

为了减少最终产品差异,保持高度一致性,一般会用大公司大名版具体的材质型号,相对性能和质量比较稳定;
公司也会在图纸或者合同上要求,不准使用二次料;

涉及的弹性体,一定要明确硬度;

怎么标?公司用的哪家公司原材料具体型号规格,写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各个厂家都有自己的牌号,不同牌号不同性能,比如ABS就是三种原料的组合,配比不同性能不同。甲方要求高,你就不能随便买了,必须选定供应商定准牌号了。

网友:
哪天不爽就给你弄个低价的ABS(或POM)去生产。

网友:
去银禧 中新华美这些官网去看看吧。

网友:
这个做批量的标准设备, 肯定要盯准每个材料参数的
但对于非标设备, 除非是核心零件, 硬度/成分会显著影响设备功能, 否则就不会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
比如, 贴膜的胶辊, 就要写清楚硬度和材质, 如果是缓冲块, 那就直接PU了事.

网友:
如果按标准化来做,必须要写,例如这样的。另外多说一句:ABS是有国标的,可以查到,不是企标。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ABS,POM是大类。一般零件,没有特殊要求时可以只写大类。特殊要求时是要注明。齿轮,比如POM 50,POM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