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图纸这么标注合理吗

楼主(2021-12-23):
一条焊接件横撑,两端安装工件位置已固定,这么标注合理吗,怎么标注比较好

网友:
圆弧半径没标注。板厚14尺寸为什么要带括号呢?

网友(点评):
因为加工完12,或者13或者14,不一定哦

网友(点评):
带括号表示参考尺寸,出入大一点关系不大

网友A:
两端安装工件位置已固定,那就粗糙度12.5符号上加焊后加工,尺寸1765给公差呗,要求高也可以再增加个件作为调整垫,现场调。

网友:
总长1765不应采用未注公差,尽管相关装配联接尺寸已确定,并且可能存在较大波动,也不应该“自由加工”。如果真的存在较大的装配间隙,最好应如3楼所说,备好调整垫。还有,基准B,选择不太合理,以矩形管长度方向对称线为基准B较好。如果没有单独的焊接图,此图对应部位应标注焊接符号,相应地,机加工前尺寸也应注明。

网友:
焊件这样标,怕是做不出来,除非最后再上床子来一刀。

网友(点评):
两端有平行要求,肯定是要焊后上床子再飞一刀的

网友:
我只看到了个半成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端安装工件位置已固定,那就粗糙度12.5符号上加焊后加工,尺寸1765给公差呗,要求高也可以再增加个件作为 ...

主要是基准B和垂直度标注感觉不太合理

网友:
长度没公差,两端平行度和垂直度都没有用,B基准没有加工要求,两端垂直度没用.

网友:
设计意图明白了,当初做焊件的时候我也纠结过这些,不过我最后也选择这么搞了  就是你这一米多有点长啊  要不要选可调式的

网友:
“两端安装工件位置已固定”,这要重点关注现场情况!如果安装工件的安装位置平行度较好上述标注要求就有意义。否则。。。还有现场间距问题,设计一定要有可调节垫的考虑!!!!!

网友:
一定要注意固定端现场情况!两头的安装孔,间隔一米多长,不一定是理想位置!此安装件为焊接件,有形变的!这撑杆结构的东西两头安装板上的孔建议一边做好,另一边配做!

网友:
或者配焊两安装板!

网友:
没有公差

网友:
这就是个支撑件,不属于精加工件,没必要那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