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solidworks,遇到这种情况咋办?

楼主(2021-12-23):
第一次用solidworks。
领导拿U盘拷贝了压缩好的设备图给我,让我改图。
解压打开以后就如图这样了。
设计树里有问题的零件前面的,减号,加号,红色叉号,红色向下箭头,黄色感叹号都代表什么意思?
我要一步一步把有错误的地方改好吗?
具体应该怎么做?

网友:
出错了。红色很严重,黄色次之。

网友(点评):
怎么看出错在哪?怎么修改?

网友:
出现红色和黄色的都需要改正确。过定义的删掉多余的定义,黄色的大多为装配关系定义不足,比如,两个配合的面,有一个面在修改模型时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指定一下。

网友(点评):
谢谢了啊。我还以为领导拷贝过来的没问题,没想到问题那么多

网友(点评):
估计领导没时间做,交给你了。

网友:
领导的习惯不好,没有整理自己做的设备习惯

网友:
有可能版本不对,大版本相同小版本不对会出现能打开但文件报错的情况

网友:
红色应该是配合不了,求解不出来,比如让两个不能同心的圆同心,黄色的一般是能求解的出来但会过定义,或者有时候丢失参考也会这样,减号是还没完全约束或者根本没约束,

网友:
“捉虫子”很费时间,但对于有强迫症的人来说乐在其中。

网友:
遇到这样的,就去重定义配合呗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已经打开的零件一样且重名,也会报错,例如同一个轴承6002,你自己电脑生成的和你领导电脑生成的,虽然结构相同、名称相同,但SW软件就是视为2个不同的零件,然后按零件重名替换,之后配合报错

网友:
可以不用管,

网友:
你这问题比较多啊,点击红色的零部件进去看看有啥问题,再看看配合上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
你这还只是配合出问题,就怕零件缺失那才是要命的。

网友:
配合的问题,多用几次多改几次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