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阻尼器 厂家求推荐 精密仪器使用

楼主(2021-12-24):
论坛各位大神,有没有用过振动阻尼器,用于光栅尺的减振。求推荐,谢谢。

楼主:
感谢指导,当前这两家做通用类型的阻尼器较多,大多数应用的缓冲装置,我的使用工况,需要定制。

网友(2024-06-05):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当前这两家做通用类型的阻尼器较多,大多数应用的缓冲装置,我的使用工况,需要定制。

定制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