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夹紧一根直径2.5的塑料免签

楼主(2021-12-24):
  棉签长度75mm 直径2.5mm 要求去棉签竖直摆放和更换,用完还要方便更换,本来设计成两个卡扣把棉签固定住,也用类似转夹方式设计过,被领导说操作不方便,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法固定住,

网友:
楼主说的转夹是类似三爪卡盘一类的吗?可以试下普通夹子  做成两端V型  互相齿状   可以定心

网友A:
没太明天意思,是要把棍子的棉签去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天意思,是要把棍子的棉签去掉吗?

就是把棉签固定住

网友:
弹簧夹紧机构,按下去是松开状态,可以更换棉签,松开则夹紧,需要双手操作,一手按,一手拿棉签

网友:
一般的棉签是中间塑料管,两头都有棉签的,也有的棉签只有一头是棉签,中间塑料管。

网友:
做成类似钻夹头或者铣床夹头

网友:
参照 子弹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