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丝韧性的判断

楼主(2021-12-24):
螺丝是机械里很常用的配件,一般螺丝根据国标的规定,碳钢和合金钢的螺丝螺栓是有明确等级划分的,因此基本上碳钢和合金钢的螺丝的抗拉强度、硬度、破坏扭矩等都有明确的数值要求规定,不锈钢螺丝就只有简单的A1、A2和50、70等简单的最小抗拉强度数值。那么有个问题,通常情况下大多数人说不锈钢螺丝的韧性会比普通碳钢螺丝要好,那韧性的具体指标是什么?我把碳钢的12.9级螺丝和不锈钢201的螺丝拿去检验机构做测试,从检测上碳钢的螺丝数据完全比不锈钢201的要好很多,那韧性是不是也是碳钢的螺丝要更好?
(补充: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专门做螺丝的工厂和以前我的导师,前者说是因为材料原因,不锈钢螺丝材料里增加了Cr、Ni等合金元素,增加了螺丝的粘性,碳钢螺丝合金元素含量比较低,螺丝更加粉一些或者说更加容易切削;后者的建议是做一下弯曲(扭矩),拉压试验,以这个试验数据为准)

网友A:
上面说韧性,底下说粘性,到底哪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说韧性,底下说粘性,到底哪个性

粘性是做紧固件工厂老板给出的解释,我一直说的是螺丝的韧性,标题就是关于螺丝韧性的判断

网友B:
螺栓有级别,如8.8 ,第二个数越小,韧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栓有级别,如8.8 ,第二个数越小,韧性越好

为什么这么说?能不能麻烦说明一下,而且根据这个说法的话高强度螺丝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强度硬度更适用,韧性反而不如低强度的?

网友C:
第二位数是屈强比值。。。抗拉强度与屈服强度的比值,越小越“韧”?主要你对“韧”的定义是如何的,比如橡胶螺栓,可以随意变形那种,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位数是屈强比值。。。抗拉强度与屈服强度的比值,越小越“韧”?主要你对“韧”的定义是如何的,比如橡 ...

那如果说是要求螺丝可以弯,但是不能断的话,是需要韧性更好还是破坏扭矩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能不能麻烦说明一下,而且根据这个说法的话高强度螺丝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强度硬度更适用,韧 ...

是的

网友:
这都什么虎狼之词

楼主:
感谢回复指导!

网友:
感觉说的韧性就是弹性变形特性吧

网友D:
延伸率和断面收缩率,冲击韧性值和冲击功这些指标是反映韧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伸率和断面收缩率,冲击韧性值和冲击功这些指标是反映韧性的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