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总是发热

楼主(2021-12-24):
该主轴转速3000转,跳动合理、装好后无卡滞现象、无窜动,轴承HRB。总是发热,20分钟温度60+℃,请教一下各位大神,看看是否哪里设计有缺陷?欢迎留言探讨,谢谢

网友:
这个你要给装配图才行,3000转的速度一般要加个风冷比较好

网友:
图没错。加工也没错。轴承也不是歪的。装配工人也没装错。
呵呵,欢迎讨论(甩锅)

网友:
脂润滑吗?游隙小了吧,这么小个轴承正常6000转温升都不应该超过20度

网友:
换7209轴承,,,,,黄油一点点

网友:
第一张图纸上,有个脚印

楼主:
|UCHIHASASUKE发表于 12-24 13:22脂润滑吗?游隙小了吧,这么小个轴承正常6000转温升都不应该超过20度
嗯、脂润滑的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12-24 13:34换7209轴承,,,,,黄油一点点
7209AC,下面6209深沟

网友:
能稳定在60°也可以啊,再高就可以加强冷了,再高那就要考虑改结构了。

网友:
油脂是不是加太多了?

网友:
轴承温升不得超过环境温度35℃,最高温度不得超过75℃;其实一直60℃问题也不大啊!

网友:
轴向定位要求不严的话最好给2-5丝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