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收尾

楼主(2021-12-24):
外螺纹,如果不留退刀槽的话,采用数控车,螺纹收尾圈数一般几圈?
应该可以比设计手册里的轴向长度短吧?
看见几个轴的实物,好像没有退刀槽

网友A:
为什么想当然认为车间是瞎jb干活,为什么你设计的可以不按手册来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想当然认为车间是瞎jb干活,为什么你设计的可以不按手册来画图

我认为手册螺纹收尾或退刀槽尺寸是根据普通车床制定的,
数控车不一定要按那个执行吧

网友(点评):
两个方面吧1.减少应力集中 2.工艺需求 。如果工作中受力小,可减小收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手册螺纹收尾或退刀槽尺寸是根据普通车床制定的,
数控车不一定要按那个执行吧

你的认为是错误的

网友: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2-24 14:57

楼主:
这个标准我知道,但是数控的话是不是可以比这个小呢?

网友(点评):
涉及到你需要收尾必须小的时候,数控车可以小的,若不然,按标准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认为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实物,好像没有退刀槽,用收尾做的,而且距离很短

网友:
看抬刀的速度和转速间的关系

网友:
转速减低,手快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我想知道,数控的话,一般直径、螺距和收尾圈数什么关系?

网友D:
数控车可以把主轴停了再退刀吗?

网友(点评):
必须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控车可以把主轴停了再退刀吗?

没有必要,那样搞出来的很容易撞刀

网友:
一般都是设置为一圈半比较合适一些

网友:
打刀毁所有。

网友:
有螺纹退刀槽,只是很短,看设计手册就知道螺纹退刀槽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网友:
抬刀的速度和转速间的关系

网友:
读书读多了

网友E:
数控车不需要退刀槽,每刀提前45°退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控车不需要退刀槽,每刀提前45°退刀就行

设计留多少轴向长度?

网友(点评):
1/4螺距

网友(点评):
1/4螺距是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必要,那样搞出来的很容易撞刀

网友F:
这么理解:螺纹长度是有效长度,剩下的过渡部分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理解:螺纹长度是有效长度,剩下的过渡部分就无所谓了。

谢谢老兄,我想如果采用数控车,手册给出个轴向长度,这样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尺寸了,

网友:
像个踏踏实实干机械工程师的样子。

网友:
手册是理论上的,
有时候实际情况常常需要变通,

网友:
标准的东西,依照国家标准数据设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数控车不需要退刀槽,每刀提前45°退刀就行

剖面方向看,45度圆心角就可以了??

网友G:
数控确实很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控确实很短,

是的,但是这方面内容还没有写在手册里,手册一般根据普通机床制定的

网友:
可以短的,1mm的螺纹可以 收尾1mm

网友:
可以在数控编程设置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