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毕业学生咨询云台用蜗轮蜗杆设计

楼主(2021-12-24):
现在需要设计一款两轴工业云台,体积重量精度都有要求,目前使用的是0.8m 传动比32 的蜗轮蜗杆,加工回来后,有1°左右的背隙,请问这个要怎么解决,要求背隙手感觉不到就行,请问有没有调整的好方法,是不是加工精度的问题,还有就是蜗轮蜗杆收到后怎么检测零件的精度?
转速不快,蜗轮最快15r/min吧,主要要求间隙要小,尺寸要小,同时要有自锁和一定传动比

网友:
蜗轮蜗杆自身有精度等级的,高精度的需要检弦齿厚,不知你图纸有没有要求。
普通蜗轮蜗杆(7级精度)传动间隙是很大的。
工业上的分度头,里面也是用的蜗轮蜗杆,几乎就没有间隙。主要看精度。

网友:
可以考虑三共滚子凸轮结构转台,零背隙结构

网友:
花两三百买个蜗轮蜗杆减速器,拆开就知道怎么做了,里面貌似是有调间隙的结构

网友:
这个结构图应该可以说明的吧

网友:
蜗轮、蜗杆及箱体的加工精度要保证

网友A:
这种背隙常用的方法是加弹簧给压力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背隙常用的方法是加弹簧给压力消除

是的,电机端固定,另一端施加力就消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