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表外壳的防腐

楼主(2021-12-24):
现有普通压力表在室内使用,室内外温差较大,易形成冷凝水造成压力表外壳生锈。现考虑用喷塑处理压力表外壳,喷涂厚度在60um以上,能否解决冷凝水生锈的问题?

网友:
你见过北方的压力表么?
就暖气的水压的压力表;
那种是铸铁的,只不过外面就只是涂了一层油漆,也没见锈的有多严重;
还有消防的水管,
那种也没有修的很厉害啊;

网友:
这话就不通顺,在室内应用,就不存在什么室内外温差的问题

网友:
只要漆不剥落,就不会生锈

网友:
直接买个不锈钢的就行了,什么东西都要计算。
造航母呢?要不要整个实验室测试一下啊?

网友:
一般环境下喷塑的防腐效果还是能保证的。

网友:
不锈钢外壳。另外,室内压力表咋整出的温差?

网友:
漆膜厚度是不是有点薄?查查标准,看看漆膜厚度多少能达到要求。

网友:
使用环境有腐蚀性气体等建议外壳采用不锈钢外壳或者外壳喷涂四氟,以便延长压力表使用寿命。
使用环境湿度高建议外壳提高防护等级,以防外部水气进入表内,提高压力表使用寿命。

网友:
磷化做好,在做个喷塑,美滋滋,但是要是工艺偷工减料,啥工艺也不行

其实建议做个热镀锌,这玩意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