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射强度Kv:在垂直筛面方向上物料的最大加速度与重力加速度之比”如何理解

楼主(2021-12-24):
如筛面沿出料方向向下倾斜与水平线夹角为α,垂直于筛面的振动强度为Z,对于初次读到这个定义的机械人来说,Kv会理解为Z/g呢还是会理解为Z/(g*cosα)

补充内容 (2021-12-25 11:56):
如筛面沿出料方向向下倾斜与水平线夹角为α,筛面做平移运动,垂直于筛面的最大加速度为Z.对于初次读到上面Kv定义的人来说,会理解为Kv等于Z/g呢还是会理解为Z/(g*cosα)。

网友:
图呢?

网友(点评):
GB/T7679.6-2005中没有图,才会有如何理解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这个GB/T7679.6-2005的标准是你自己创造的吗

网友(点评):
GBT 7679.6-2003 矿山机械术语 第6部分:矿用筛分设备.钢大侠说的对,是2003

网友:
没有图,问题看不懂

网友(点评):
就像乒乓球拍拨动乒乓球。“与重力加速度之比”是理解为乒乓球的重力加速度g,还是理解为重力加速度在垂直于球拍方向的分量g*cosα

楼主:
现场客户购买的ZKX2445振动筛,堵孔严重到了无法筛分的程度,客户和振动筛厂家达成的意见是购买13*13mm聚氨酯筛网更换现在9mm条形防堵筛网。振动筛厂家观点1.筛孔附近的粒度多,会造成筛孔堵塞 2.入料端聚氨酯筛板没有堵塞 ,堵塞主要从筛板材质及结构来解决。现场安装人员反应的情况是:“他这个筛子入料端是斜的,然后过了斜面以后下面才是平的,到了平面它就会堵掉,所以说这个进料的这个地方9毫米不会怎么堵,因为他直接就是斜面直接滑下去了”。“因为他直接就是斜面直接滑下去了”,这是一个直观表述。从振动筛设计规范JB/T9022看:抛射强度Kv和振动方向角的正弦sinδ成正比,和筛面倾角的余弦cosα成反比。斜面部分sinδ大cosα小,所以抛射强度Kv大,不易卡料。
所以建议振动筛厂家在更换筛网的同时,参考JB/T 7892-2010中同等规格的机型,增大振幅。振动强度不能超过筛箱允许的范围,转速可由980rpm调到880rpm.要加变速有点麻烦。
要现场安装人员根据标准资料去分析问题,发现标准不够简洁明了,容易产生歧义。

楼主:
振动筛厂家说“出厂偏心块重合度90%左右,振幅7左右,偏心块100%重合,预计振幅在8。调整前先确认电机电流值。JB/T 7892-2010这个标准上写的振幅未明确说明是单振幅还是双振幅,分析应该是双振幅。”从抛射强度Kv计算值可以看出标准中说的是单振幅,查标准也是单振福。JB/T 7892-2010标准中引用了标准JBT1604矿山机械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JBT1604引用了标准GBT7679,其中GBT7679.6第2.1.13明确振幅为筛箱振动行程之半.
这标准查个名词也好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