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B/T 1092 D(d11)怎么确定呢

楼主(2021-12-24):
如标题所示,JB/T 1092  D(d11)是真空密封圈的一种形式,压套的外径D让根据密封圈确定,该怎么理解呢?

比如我选了d1为73,线径为3.55的O型圈, 这个压套的D该是多少呢?

网友:
这是密封件样本书?一般都是给沟槽啊,怎么直接给产品尺寸呢?

网友(点评):
这是标准的一部分, 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这个标准

网友:
去看GB3452.3

网友:
D1是密封圈的内径,D根据相应密封圈的槽深和对应线径确定,这个值是计算出来的。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外径无余量,形成三角形沟槽密封是吧。您 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