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什么钢材比较合适

楼主(2021-12-24):
如图,一块11厚左右的钢板处于悬臂状态,在不发生明显变形的情况下用什么材质载重比较大,谢谢

补充内容 (2021-12-25 08:10):
不好意思忘说了,不能改变钢板形状,钢板上面是铝型材下面是毛毡滚筒,一般要极限承受20~30KG的重量,现在为了工艺想把钢板改薄

网友A:
不同牌号的钢弹性模量差异不大,这种悬臂控制变形的话单纯换高强度钢没有意义(弹性极限大,变形量只与材料的弹性模量相关)!需要增加截面

网友:
比较合适,不发生明显变形,载重比较大。
哎,不知道你要问啥?

网友:
省事的话用槽钢、工字钢、矩形管都可以。就是增加抗弯截面模量,从而减小变形。
或者在钢板两侧加三角形的加强筋。可以做成一体钣金件,也可以焊接,还可以螺钉连接。

网友:
能否发生变形,取决于材料的弹性模量,而高强度合金钢和普通碳钢的弹性模量大约是206GPa,所以,换高强度合金钢意义不大,可以从结构入手提高结构的刚度。悬伸长度有多少?

网友:
不考虑形变?那就看会不会脆断了呗?

网友:
就用45号钢吧

网友:
你问的是不改变形状下的承重量大用什么钢板?

网友:
你的承载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牌号的钢弹性模量差异不大,这种悬臂控制变形的话单纯换高强度钢没有意义(弹性极限大,变形量只与材料 ...

谢谢,材料意义不大的话就没必要花心思了

网友:
如果长度厚度宽度都限制不能变的话,只有上合金钢了,然后在硬度上做文章。
30mn2   42crmo表面淬火,55-60hrc,淬硬层3-4。但是有脆性断裂的风险。太薄了。都淬透了。
你可以看看其他办法,比如整体厚度不变。但是用折纸的方法,做成折叠出来的WWW型。然后淬火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