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设备配件

楼主(2021-12-25):
各位大侠
本人手头有一零件是电镀设备上的,现有破损,请问大家有见过此类配件么,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看着像是电镀滤纸破了,这玩意有卖的换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电镀滤纸破了,这玩意有卖的换上就行。

你有渠道么,哪里可以买?谢谢

网友B:
某宝,某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某东

这个有学名么,叫什么?

网友(点评):
淘宝,京东上有,可以联系,非得用方言

网友(点评):
淘宝上搜索什么关键词?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学名么,叫什么?

淘宝上搜索什么关键词?

网友:
有没有设备说明书,看看说明书上是否能找到这个零件的名称?或者看看说明书中的易损件清单,是否能找到一点信息。在网上查,必须锝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网友:
这个怎么看着像灯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