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2000W的切割机,6mm的板材切割面震纹怎么也去不掉

楼主(2021-12-25):
切割时调动氧气气压,焦点,进给速度都搞不定,是不是机器本身功率低了

网友:
碳钢板切割没问题,参数设置有问题,不会叫厂家过来调试

楼主:
厂家售后很一般,不怎么叫得动,都是电话指导,没大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售后很一般,不怎么叫得动,都是电话指导,没大用

在质保期么?我们单位的激光切割在质保随叫随到

网友:
3000w切3毫米不锈钢,都有毛刺,怎么破

网友:
这个没办法,需要厂家来解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