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大神进

楼主(2021-12-25):
就这个图 1245  都是同一图层  同一款线条   按空格重复画的
为什么连接两条粗实线之后这条线就变了   而且而且重要的  是 我3部分  我用粗实线 去剪裁出头的部分  竟然不好使!!!!!!!!!!!!!!

网友A:
估计视图设置在3D状态,没在2D状态。

网友B:
目测你的直接延申和边界延申功能,搞混淆了。
trip 命令:你的模式选错了。另外,如果先选延申功能,按shift 就可变成裁剪命令。

网友:
问题1是虚线变实线。问题2是剪裁无法使用。对于1,是否是分辨率的问题,刷新重试。或者重新设置虚线的属性。对于2,推荐刷新后重试,具体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你的直接延申和边界延申功能,搞混淆了。
trip 命令:你的模式选错了。另外,如果先选延申功能,按shi ...

剪切   粗实线外面那出头的部分要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视图设置在3D状态,没在2D状态。

。。。。。。

网友C:
不是按空格画出来的吗,所以这些小线段根本不属于一个线段,而接触粗实线的小线段根本不没头,你让软件去剪个寂寞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剪切   粗实线外面那出头的部分要剪掉

难道你不知道剪切分为好多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不知道剪切分为好多种吗?

trip 在我CAD 里是未知命令
能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下

RE 肯定是不好使
不是RE 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按空格画出来的吗,所以这些小线段根本不属于一个线段,而接触粗实线的小线段根本不没头,你让软件去剪 ...

平时我说的这些情况下  是可以剪裁的
1245  是同一个线条  同一个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不知道剪切分为好多种吗?

我微信 466398861  可以加我 我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按空格画出来的吗,所以这些小线段根本不属于一个线段,而接触粗实线的小线段根本不没头,你让软件去剪 ...

我微信 466398861  可以加我 我发视频

网友:
对于线条1、2、3、4、5,分别选中一个线条,同时按ctrl和1,在属性中查看每个线条的图层、线型等参数,就知道这几个是不是一样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trip 在我CAD 里是未知命令
能详细点吗

这玩意儿,就是英文命令,熟练了就好了,tr就是剪切,好像是最少两种剪切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微信 466398861  可以加我 我发视频

没那么高深,这种延申或者剪切,甚至圆角倒角,都会影响到你线条的当前图层。

网友:
先TR,空格,再全选,在点选要切割的段

网友:
Ctrl+3打开属性栏。分别点击这几条线,看看属性。
Z轴是不是0。
很有可能三维平面跑了。看着是在统一平面,实际z轴有一端不是零。
所以看着是交叉的,但是三维空间不交差,所以剪不了。
然后由于几条线在z轴上斜度不同,所以显示出来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