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管径计算

楼主(2021-12-25):
目前在做气路设计,对于气管内径的选择比较模糊,所以就查资料。好家伙,出来好几种方法。而且算出来的都不一样。
想问下大家都是怎么算的,这些公式的使用工况是不是各有区别。
另外,机械手册也有瑕疵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我认为是一种粗略的估算方法,只考虑流量、流速,并且流速是个推荐值,应该是个经济流速值,参数不确定可以用此公式;

第二种公式是考虑了具体的尺寸及气体损失,我认为比第一种要准确并且贴近实际,但损失是个不容易得到的数据;

第三种存粹是实验统计法,个人认为是老外基于实际的实验数据得出的曲线,准确度应该更高,针对性强,但适用特定场合,更具操作性;

第四个,应该是用了以上某个方法而做出的EXCEL公式,其出处和准确度不得而知,需校验,慎用

个人推荐准确度3>2>1,设计初期估算就用1,实际计算就用3,2不好把握,4不评价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楼上社友解释的很详细!

在实际工作中,使用第一和第二种方法计算,在误差范围内计算结果符合工程实际,计算过程相对简单。两种方法的计算方法实质也是一样的,第一种方法把压缩空气的不同压力下的流速推荐值写在表格里,供大家选择。而第二种方法告诉压缩空气的最大流苏不超过25m/s,如果实验能测得实际压缩空气流速,直接代入公式计算更好。另外,计算之后,可以进行反算,验证管道内径取的是否合适。

为什么说实验能测得压缩空气实际流速,代入公式计算最好?
因为不同的管道,其内壁的粗糙程度不一样,导致压缩空气在管道内的压降不同,也就是由于不同材质管道内壁的粗糙度影响了压缩空气在管道内的流速。

在流体计算中,要经常用到伯努利方程,有时需要综合考虑。

对于不同介质的流体,其在不同压力下的流速是不一样的,不同流体在不同压力下的推荐流速值可以查《化工工艺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我认为是一种粗略的估算方法,只考虑流量、流速,并且流速是个推荐值,应该是个经济流速值,参数 ...

表格是我做的,就是用于对比以上四种方法的差异,确实跟你说的一样,数据越精准,得到的管径越小。也就是说在初期,管径选择偏大偏保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社友解释的很详细!

在实际工作中,使用第一和第二种方法计算,在误差范围内计算结果符合工程实际, ...

谢谢,我找找化工手册看看。

网友:
我一般直接用SMC带的计算软件粗算。

网友(点评):
目前比较遗憾的就是不知道那张图表的出处,那张表可以判断出气管是否会产生节流。比较准确。

网友:
楼主没少花心思,学习了。

网友:
8是够的。
给你一个实例,压力0.6MPa的状态下,测得流量700L/min,用的是两个4的接管,等效5.6。你现在的是0.4MPa,流量会更大,没问题。作图法看来是准确的,应该是实验图。流体要准确目前还是基本只能靠实验数据。

网友(点评):
OK,谢谢提供数据。数据越多,越有底气。

网友:
楼主用心了,果断收藏,后续拿出公式来给工厂的人证明为啥选用DN25的管子。

网友(点评):
哈哈,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