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发烫严重

楼主(2021-12-25):
如图片:
1:松下400W伺服电机,20比的减速比,2:电机直连同步轮节径φ47.75,两侧驱动负载的同步轮节圆φ63.66,
3:负载垂直运动,负载重30kg
4:运行速度300mm/s
现在的信息是电机负载率51%,电机转速1800,连续运行3个多小时,电机温度达到了将近60度,发烫严重,
请问各位大佬:电机发烫严重是什么原因,能不能通过设置电机参数来解决????

网友:
60度?应该要-60度才对,电机只有低温才长寿。电机工作温度就是60,负载51%温度60不很正常吗,我用步进时,温度80正常,耐温130,80怕毛

网友(点评):
我用步进,一个钟温度就烫手得不行。 温度是靠手感觉还是怎么测量的啊?

网友:
电机到70多度也是正常的

网友:
你测的60℃是哪个地方的温度?你看看电机的绝缘等级是哪个等级?不同的绝缘等级对应的最高温度不同。如果是表面温度到60℃,内部比这个温度还能高15-20℃。

网友:
把电断了就不会发热了。亲测有效,一般我也不告诉他。

网友:
这个温度算正常了

网友:
在农机厂的时候,我用电机外壳煲过鸡蛋……

网友:
|魍者归来发表于 12-26 02:42在农机厂的时候,我用电机外壳煲过鸡蛋……
这个可以啊,煎荷包蛋味道更好

网友:
当个暖手宝,刚刚好

网友:
可以调整驱动器参数,功率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