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归位问题

楼主(2021-12-26):
我现在想设计一个旋转台,上面放零件,怎么实现旋转台停止时零件的摆放方向跟启动时一致,也就相当于转台上有个刻线启动时朝南,停止时也朝南

网友A:
条件不足。工况是限定旋转圈数、旋转时间还是其他的变量?启停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电子罗盘可以吗?

网友:
参考行星齿轮系

网友:
每次都停在同一个位置,台面下加个光电开关就行。

网友B:
一个物件,旋转360度,不还是原来那个位置,那个放置角度?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旋转台转动过程中的起点和终点,物体和转台的相对位移和角度都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
这个主要靠定位,加销子定位

网友C:
像这样,用链轮或齿形带

网友:
可加一链条旋转摆动平台,随时保证不变。也即平托料机构

网友:
让我想到了指南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用链轮或齿形带

顶一手

网友D:
同意九楼,也可以把皮带换成齿轮,米思米上这两种案例都有的  可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足。工况是限定旋转圈数、旋转时间还是其他的变量?启停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电机启动,时间不定,转5-6分钟左右,再停止就可以了,零件有200多斤,转速不高,一分钟几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电机启动,时间不定,转5-6分钟左右,再停止就可以了,零件有200多斤,转速不高,一分钟几转

那就按5#的呗,装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物件,旋转360度,不还是原来那个位置,那个放置角度?

电机启动转动一段时间后停下来应该不一定会刚好在启动位置吧

网友(点评):
那你要定位精度到什么等级?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用链轮或齿形带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C:
200Kg,用链轮或者齿形带可能不行。
13楼@雪舞枫
说得对,用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Kg,用链轮或者齿形带可能不行。
13楼@雪舞枫
说得对,用齿轮。

零件放上去时缺口对着人,然后跟着转台一起旋转,等停下来时还是缺口对着人,我没有太理解这个行星齿轮的方式

网友:
没有轴向负载用个步进电机,86步进12N扭力,直联,定位精度很高成本5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零件放上去时缺口对着人,然后跟着转台一起旋转,等停下来时还是缺口对着人,我没有太理解这个行星齿轮的 ...

你的表达有问题!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
唉!
是左图还是右图?

“人”是固定的还是“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表达有问题!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
唉!
是左图还是右图?

人是固定位置的,但是零件和转台是同轴旋转的,也就是你说的行星轮和太阳轮必须是同轴的

网友(点评):
那就是左图呗,就用18楼那样的没错。

网友(点评):
行星轮和固定轮不是同轴的,行星轮绕着固定轮旋转,行星轮分度圆直径=固定轮直径,可以保证缺口始终对着你。

网友:
按照你说的,转台绕着中心旋转,又要物件方向不变,那你索性不让它转就是了;省事又省力。

网友E:
一只光电开关即可

网友:
这个呈现的效果跟摩天轮相似吧,坐等楼主做出实物,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多次,好像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就是一个普通电机,每次用完后,初始转角回归到固定位置。
和雨刮差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同意九楼,也可以把皮带换成齿轮,米思米上这两种案例都有的  可以看下

MISUMI没找到,请问你是在技术之窗   方案与案例看到的吗?

网友:
看帖有收获,感谢分享的大神们

网友:
步进电机编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MISUMI没找到,请问你是在技术之窗   方案与案例看到的吗?

是的呀方案编号000639  000075   000127这几个都是类似这种结构  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只光电开关即可

普通电机也可以吗,要不要编程

楼主:
现在只有普通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表达有问题!到底要达到什么效果?
唉!
是左图还是右图?

谢谢分享,但是我这个一定要零件和转台同轴旋转(自转),而且用行星结构会使装置体积增大很多

网友:
1.如果是大惯量建议用蜗杆传动,大传动比,而且小导程角蜗杆有自锁功能
2.行星减速器,注意惯量匹配,用小的惯量比
3.大的惯量比+高速,停止阶段设置缓冲装置+锁定装置(离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但是我这个一定要零件和转台同轴旋转(自转),而且用行星结构会使装置体积增大很多

18楼的就是满足你同轴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是的呀方案编号000639  000075   000127这几个都是类似这种结构  楼主可以参考下?

看了下你的这几个机构,应该不能满足楼主需求,他要的是工件方位不能改变的,你发的那几个案例是工件位置转了90°,工件本身也自转了180°。
应该解决方案还是18楼说的那样,行星齿轮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用链轮或齿形带

其实这个结构我也看过好多次了,但是我没搞懂为啥摆臂上的轮子能保持方向不动,按我理解,摆臂转的同时摆臂上的轮子也会旋转,不就改变方向了么

网友(点评):
只要定轮和星轮中径、齿数相等,定轮转多少角度,星轮会反向转相同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下你的这几个机构,应该不能满足楼主需求,他要的是工件方位不能改变的,你发的那几个案例是工件位置 ...

原理一样的  可以调节齿轮比调整工件自转与公转的角度差

网友:
需要单向运转还是可以正反?单向的话用电机配合开关信号做启停控制,可以正反比较简单的做法是齿条与外齿盘啮合,动力可以是气缸带着齿条直线运动,把齿盘搓转起来,角度靠硬限位调节气缸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呀方案编号000639  000075   000127这几个都是类似这种结构  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电机也可以吗,要不要编程

也可以  脉冲控制  但是准确性不高 建议加定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