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滑枕式铣头与套筒式铣头的区别

楼主(2021-12-26):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滑枕式铣头与套筒式铣头的区别,各个用途与使用方法

网友A:
滑枕式铣头轴向进给是靠丝杠驱动滑枕带动铣头(动力头)实现,一般铣头(动力头)自身无法实现轴向进给。
套筒式铣头一般配有手动轴向进给机构自身就能实现轴向进给,就像是一个自带动力的车床尾座既能转还能轴向进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枕式铣头轴向进给是靠丝杠驱动滑枕带动铣头(动力头)实现,一般铣头(动力头)自身无法实现轴向进给。
 ...

谢谢,开始我想一般铣头与套筒式铣头形式相似

网友(2022-02-02):
滑枕式市滑枕和铣头一起移动吧,实现Z轴进给,套筒式是指类似镗床一样,铣头的箱体是不移动的,主轴在箱体里移动,为Z轴吧还是说与滑枕铣头类似,只是主轴是外采购的标准主轴,自己接皮带或者齿轮箱的结构?从事的就是龙门铣设计,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