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断开了,求助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26):
如题,求助

网友A:
就这,没了?这谁能看的出来?
一看你这结构就最容易同轴度不好。

网友:
这联轴器直接焊死的???

网友(点评):
对头,第一次见联轴器焊死的,那还要联轴器干嘛

网友:
什么材料?怎么看中间断面像木材一样?

网友:
野蛮操作,联轴器焊死还起什么作用,整个传动系上必须有一个零件为此负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没了?这谁能看的出来?
一看你这结构就最容易同轴度不好。

这种设备的轴承一般都可以调心吧

网友:
说一下用途、电机功率、减速机减速比、轴径,轴材质与是否热处理,大家一起来讨论下。

网友:
联轴器焊死了,哪里弱就断哪里。

网友:
这么大的电机和负载,用硬性联轴器不说,还直接给焊死,你怎么保证同心度,不同心的时候,又没有余量,必然会有零件为此牺牲。

网友:
没有作法念经开光,迟早的事

网友:
同轴度问题可能性大一些换个弹性联轴器吧

网友:
联轴器不当,主因,人是祸根,换个人弄。

网友:
焊死联轴器确实大聪明了。

网友:
主要就是同轴度问题

网友:
同轴度没调好

网友:
看样式,应该原来是装弹性快的联轴器,估计弹性块坏得块了,懒得换,直接焊死算求。  个人建议还是更换新的联轴器,弹性快一定得装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备的轴承一般都可以调心吧

旁边的轴承目测是ucp系列的带座轴承,不具备调心能力。设备底座应该做成整体保证精度,选用具备一定径向补偿能力的联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旁边的轴承目测是ucp系列的带座轴承,不具备调心能力。设备底座应该做成整体保证精度,选用具备一定径向 ...

我目测的则是调心滚子轴承座对比旁边的大腿,轴径估计100mm以上了,这么粗的轴很少有人会选择ucp的轴承座吧

网友:
这个样子是十字滑头联轴器吧!连接不好就焊死了,有才人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设备的轴承一般都可以调心吧

轴承调心,这理由满分。

网友:
不计算 瞎弄的结果
不设计 瞎干的结果

网友:
应该就是联轴器的问题了

网友:
负载出问题了,扭断的吧,电机没烧不错了。

网友:
盲猜同轴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想起来,刚刚上班的时候,公司的钳工,分为,电焊钳工,气割钳工,二锤钳工,哈哈哈。

网友:
十字滑块联轴器焊死了不断才怪!

网友:
得说一下材质、工作环境等基本情况吧,感觉联轴器好像焊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