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星减速机输出开式小齿轮(中硬材料)的壁厚问题

楼主(2021-12-26):
各位老师请教一下!项目介绍:用在拼管机上的行星减速机,输出外花键轴,外花键轴上装配带内花键的小齿轮,1.请问小齿轮的齿根圆和内花键的齿根圆之间的壁厚一般放多少呢?正常是否小齿轮的3.5Mn呢?
现在只有2.3Mn?是否可行?

网友:
什么运动参数都没有,别人怎么知道。
你隐藏这些参数怕我们抄袭你的作品回去山寨吗

网友:
正常是不行的,一般齿轮强度校核都是默认壁厚>3.5倍的模数。<这个数值强度校核要结合有限元分析。载荷不大是可以的,可不可行要看具体的工况。
我是不会算。

网友:
相啮合的标准齿轮中,小齿轮的齿根厚度小于大齿轮的齿根厚度,而小齿轮的工作条件往往比大齿轮恶劣,故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