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床起运

楼主(2021-12-26):
    中捷的卧镗(二手)长途跨省运输,整床起运,
拆、装调试能省不少工时,搬回去送电上活。
    但这搬法确实槽点不少,车厢上几块破板就算是衬垫了,镗箱不拆这一路的颠簸过去丝杠螺母有的受了,立柱导轨与镗箱滑座间颠 出几道间隙来也不算啥大事了,再就是这种床子立柱内一般都是有镗箱配重的,这一路的晃荡配重链条吃紧啊。

网友:
机床整体搬运还是拆散搬运,最后都要重新调床子,精度取决于安装后机床的精度。

网友:
就看吊装和运输是否专业

网友:
不知道别的公司都是什么情况,我们这边的运输公司非常不专业,有好几次都是叉车把设备底部的板子给搞坏掉,后来销售部还倒打一耙说是设计不行,底部设计的太脆弱了,非要叫我们在底部加横七竖八的各种横梁,让别人叉车怎么撬也撬不坏

网友(点评):
这很正常,设计部就是背锅侠

网友(点评):
我也是其中一侠!

网友A:
确实,货车上面栈板都没有,一路颠簸晃荡,这精度又要掉几十丝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货车上面栈板都没有,一路颠簸晃荡,这精度又要掉几十丝了啊

你说的是装配精度还是加工精度呢,没道理查这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