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和不锈钢杆如何连接的?

楼主(2021-12-27):
钢丝和不锈钢杆如何连接的? 如图

两者连接以后,承受一定的反复拉力;

网友:
去参考钢丝绳的连接,有连接用的的各种标准件

网友:
   弹性联轴器的连接方式可以吧?

网友:
收缩金属件,箍紧。汽车安全带就这么搞的。

网友:
同问,不过我这钢丝直径只有0.2mm,钢杆直径只有4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丝在里面,怎么焊?

钎焊。。。。。只要有间隙,熔掉的金属就能流进去。

网友:
参考穿手串的方法
如果需要在销子侧面打孔,再补焊

网友:
焊接,压接,卡接都可以,就看哪个实施最简单,且能达到要求。

网友:
如果轴外圆要求不高,钢丝钢丝放进去轴端压几处变形向内夹住

网友:
把钢丝上面稍微磨一个小凹槽,几十丝深度就行,再用不锈钢焊丝焊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