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料氧化黑色不亮不黑

楼主(2021-12-27):
6063铝料冷挤压后车削外表,氧化亮黑色后黑色不足在光下发绿并且不亮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以前问过一个氧化的供应商,氧化颜色他们控制不住,有时候是黑色,有时候发灰

网友:
不是染料的问题?

网友:
阳极过程中电压过高,时间过长,或者温度过高,导致阳极膜粉化了。

这种就是工艺问题。

网友:
着色情况,普通阳极氧化20MU白色,25变灰色跟深绿色,会发灰发黑。

楼主:
|mintbird发表于 12-27 13:57和材料有关,但是发黑的话,应该不至于颜色不正
同样的材料不做冷挤去氧化就没有问题

楼主:
|sunbetterwu发表于 12-27 13:41以前问过一个氧化的供应商,氧化颜色他们控制不住,有时候是黑色,有时候发灰
这个是不亮不黑并且发绿

楼主:
|mintbird发表于 12-27 13:57和材料有关,但是发黑的话,应该不至于颜色不正
同样的材料不冷挤就没问题

楼主:
|一朵娇粉嫩的花发表于 12-27 15:03阳极过程中电压过高,时间过长,或者温度过高,导致阳极膜粉化了。

这种就是工艺问题。
会不会是冷挤改变了材料属性导致的

网友(2022-02-11):
引用 楼主:
同样的材料不冷挤就没问题

这个问题是通过多少个批次总结出来的?

如果只是2个批次不能说明问题

网友(2022-08-25):
与材料和空气氧化程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