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电机同步轮如何拆下来

楼主(2021-12-27):
如上图所示,同步轮上面有六个螺丝已经拆下来了,用拉马却拉不动,电机轴上没有键和键槽,不知齿轮的固定原理,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确定这个是涨紧套的固定方式吗?

普通张紧套都是锲型结构,螺纹孔在外套上,六个螺钉轮流拧紧,这样内外套的距离就变小了。自然是抱死传动轴了。
我觉得先要把02取出来,可以在02上攻丝,然后做一个块圆板,中心钻孔攻丝;然后先把螺钉1旋入02上,接着旋入螺钉2,靠顶住传动轴把02取出来。
这样张紧力就卸了

网友A:
弄清楚6个小螺纹是什么用的?如果是锥套哪个是大头?
大头在外面的这样用拉马会越拉越紧

网友B: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装的时候不考虑实际拆卸。

网友C:
绣住了?拉马只是施加一个恒定力,试试大力出奇迹,上榔头敲。

网友D:
涨套没有拆卸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装的时候不考虑实际拆卸。

这是何种固定方式?能直接拉下来吗?

网友(点评):
配合热胀冷缩的工艺, 加加热在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涨套没有拆卸孔吗?

这里的6个螺丝拆下了。这种是涨套的固定方式吗?还是免键轴衬的固定方式?

楼主:
为什么轴的中间还有内螺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绣住了?拉马只是施加一个恒定力,试试大力出奇迹,上榔头敲。

直接敲同步轮吗?已经敲过了,还是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装的时候不考虑实际拆卸。

这是何种固定方式?轴是带有锥度的吗?

网友:
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
拆吧,大力出奇迹,拆坏了算我的,反正你也找不到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清楚6个小螺纹是什么用的?如果是锥套哪个是大头?
大头在外面的这样用拉马会越拉越紧

现在就是没有搞清楚这6个螺丝的作用,帮我分析一下,怎么拆下这个同步轮?

网友:
感觉有个盖子,那几个小螺丝是固定盖子的。

网友:
有没有除锈剂?锈蚀+过盈配合?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做个以轴为准的园板,6个螺丝为拉力?

网友:
是不是拉马不够大呀,改再大一号的拉马把它拉出来。

网友:
烤一烤吧,加热后能拆下来

网友:
我猜应该是涨套式的,敲一敲往外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轴的中间还有内螺纹呢?

莫非是液压拆卸的注油孔?

网友E:
可能被一个卡簧卡住了

网友F:
中间的是涨套不,是的话涨套得先拆下来

网友:
6个丝的底也在轮上?
如果不是,会不会用做顶丝的。

网友G:
用割枪加热一下同步带轮?

网友H:
胀紧套,有拆卸孔的,有4个螺丝 ,均匀顶进去 就拆能拆开 硬拉 得很大力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割枪加热一下同步带轮?

没有加热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被一个卡簧卡住了

不知道这个卡簧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间的是涨套不,是的话涨套得先拆下来

感觉不像涨套啊!没看到有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胀紧套,有拆卸孔的,有4个螺丝 ,均匀顶进去 就拆能拆开 硬拉 得很大力气的

没有找到有拆卸孔在哪里呀

网友I:
先看看技术文件呗,别盲目瞎猜

网友J:
所以楼主拆下来了没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不像涨套啊!没看到有螺丝

用拔销器试试看

网友:
电机和轮子压配的?这种先咨询电机厂家吧

网友K:
楼上有人说的对,先搞清楚张紧套的结构,你拉外圈,只会越拉越紧。你可以把外圈先向里敲,让张紧套内外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先看看技术文件呗,别盲目瞎猜

没有技术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所以楼主拆下来了没呢

目前还没拆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拔销器试试看

拔哪个销子?没看到有销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上有人说的对,先搞清楚张紧套的结构,你拉外圈,只会越拉越紧。你可以把外圈先向里敲,让张紧套内外分离 ...

能确定这个是涨紧套的固定方式吗?

网友:
把6个螺钉都拧上,再退出2圈,用半磅的榔头轮着敲6个螺钉,应该就松了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锥套

网友:
应该是涨紧套,遇到过几次顶开的螺丝顶断了也拆不开,最后用拉马直接拉出来了,轮子也报废了

网友L:
看看6个内六角部分与外部是否是分体的,如果分体的皮带部分要向内敲,要内外分离,如果不是加温一下,皮带轮是铝的膨胀系数高,加温到70度以上用拉器拉出来。看图片不是内外分离。

网友:
肯定是锥度胀紧套。往内敲轮子外圈,螺丝顶内圈;内圈可能生锈了,顶的螺丝上高强度螺栓不然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看6个内六角部分与外部是否是分体的,如果分体的皮带部分要向内敲,要内外分离,如果不是加温一下,皮带 ...

皮带轮也是铁的,不是铝的。

网友:
这是胀套式的同步轮,六颗螺钉拆了,向里震动,就松了,这和加工中心换刀臂结构一样!

网友:
确定下还有没有固定的螺丝,可以考虑加热试试

网友M:
四个锁紧孔,两个拆卸孔,用长螺丝从拆卸孔拧到底,顶出来

网友:
拆下来了吗

网友:
拆下来了吗?

楼主:
还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四个锁紧孔,两个拆卸孔,用长螺丝从拆卸孔拧到底,顶出来

没有找到”四个锁紧孔,两个拆卸孔“!

网友(2022-02-05):
先喷除锈剂,然后火焰加热,一遍加热一遍用铁锤敲打,再用拉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