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问题

楼主(2021-12-27):
如图,找个钣金件展开不了,我发现阵列数量为奇数是可以展开的,但是阵列数量为偶数就没法展开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数多了,切除穿模了

楼主:
设置环形阵列数 6个 8个 10个都不可以 ,但是7个 9个11个是可以展开的

网友:
这种闭环的数模也能展开吗?
一般不都是开式的模型才能展开的嘛。。

网友:
Inventor这界面挺简洁啊。

楼主:
我在圆锥筒上开了个槽,不然是展不开的啊

楼主:
我曾经把圆锥面改为圆柱面 阵列数为偶数是可以展开的,但是为什么变成锥台后就不行了呢,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

楼主:
展开时候报的错误信息如图,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展开时候报的错误信息如图,不明白啥意思

估计偶数展开时计算不收敛了。偶数时,移动一下槽位置,让它不对称试一下。有结果公布一下。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应该与槽的位置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原来是坐标平面绕轴旋转5度 ,改为其他角度也不行的。

楼主:
群里的大师们,哪位能解惑 不胜感激!

楼主:
大师们,谁能帮我解惑?

楼主:
请群里的大侠们给我些指点!不胜感激!

楼主:
群里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2022-11-04):
楼主画钣金第一步都是错的

网友:
钣金放样,添加接缝,开孔不管偶数奇数,都能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