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伺服的惯量比问题

楼主(2021-12-27):
大佬们, 使用同步伺服电机, 有用到惯量比20以上的案例吗, 启停反应是否会慢, 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一般直线轴伺服的不超过25,步进的不超过11。旋转轴可以更大一点,30-40左右。

网友:
看你要求了,高响应高精度场合要控制在3-5以下,惯量比也越大,反应就越慢,对电机运行状态的影响越大,轻则影响精度,重则产生共振、抖动

网友:
要看使用场合,有些惯量比到30都是可以用的

网友:
伺服电机需要惯量匹配,日系列10倍与电机惯量左右(不同品牌有差异),欧系的20左右. 一般来说欧系的惯量都小,因为他们电机做的是细长的.

网友:
有用到惯量比40多的结构,是一个分度盘旋转结构。能用,但是启停就不能太快。总之哪怕不是很快速的运转机构,也尽量不要让惯量比超过20.

网友:
你看电机选型参数啊,每个电机都不一样的,有5倍以下的,也有30倍以下的
惯量不匹配,电机会抖

网友:
分应用场合

网友:
如果不是频繁起停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各位大佬, 工况是起步要求反映较快 , 精度高, 停止要求没那么高, 我可以安装减速开关提前进行减速要求

网友:
用到了35可以用容易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