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这款冲压产品怎么做?能不能做

楼主(2021-12-27):
请大神们赐教下,客户是草图,有直角的地方默认为有圆角

网友:
先这样折,然后再那样折,懂了啵~

楼主:
|hl90发表于 12-27 15:52先这样折,然后再那样折,懂了啵~
不是,还要成型的,不是简单的折弯

网友:
没有看出哪里有难度,

楼主:
|xueqingchao发表于 12-27 16:02没有看出哪里有难度,
大神怎么做?模具怎么开?

网友:
先拉深后折弯?

楼主:
拉伸模具开得出来吗?客户需要这个,整个产品没焊接的地方,只能靠冲压折弯,可问了两个外协做模具的开不了模具

网友:
先落料-成型-整形-冲孔。

网友:
难度不小。

网友:
图不对(料厚不均),落料-成型-整形-折弯-冲孔   最好autoform分析得到落料展开线,减少试模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