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更新问题

楼主(2021-12-27):
这三个提示更新?
我CTRL+Q也没有用
第1个零件,草图是用装配体里面交叉曲线做的,
第2个零件和后面的零件都是把第一个零件拷贝副本、然后重命名得到的。
这几个零件草图中的交叉曲线所用装配体的面都是一样。

网友A:
保存完再打开就好了。

网友:
重新打开,编辑,重建一下,然后保存。

网友:
无数的教训表明,在出工程图之前,一定要想办法消除参考。 不然工程图自己更新了,都查不出来错误。还有就是后续装配中发现错误改图的时候,有参考就不知道到底改动了哪几个零件。等等吧,
一定要消除参考。用尺寸重新定义就OK了。别图省事。

网友:
工具栏有个类似的图标,重建模型或者快捷键ctrl+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完再打开就好了。

没有用,重新打开还是这样;
我有个疑问:
交叉曲线、实体引用这些功能,
如果使用我这种做完一个零件,拷贝并重命名作为第二个零件;
软件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生成交叉曲线、实体引用这些,
把之前的选择线、面列表保留下来,这样可以方便后期修改,
目前只能删除重新做,这样就很多关联的特征有影响

网友B:
不行把SW全部关掉,再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把SW全部关掉,再开启

这种方式我感觉可能有问题,如果很多零件需要这样做,只能一个一个做,而不能做完一个,复制,这样软件可能判断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