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没多久的小白请问下,像这种斜孔的位置该怎么标注?

楼主(2021-12-27):
还请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中线,角度,位置

网友:
X轴位置,
Y轴位置,
角度

网友:
可以定中心线,用中心线的中点标注上下左右的距离,然后标注一下角度。这样这个图形的位置就定了,然后再标这个图形的尺寸。

网友:
只要你标的尺寸,换个人能照着你的图能一模一样画出来就算合格了。

网友:
未注尺寸见3D

网友(点评):
我以前也这么标,后来不敢了,被扯皮搞的难受死了

网友:
我就问你这个斜孔你是怎么定的位才画出来的(难不成这图不是你画的?)?怎么定的位就怎么标准呗 这难道是问题吗?

网友:
用定位尺寸+定位角度表达,用中心线和某一轮廓线表达角度。

网友:
你怎么画的就怎么标......

网友:
角度,中线标注,起点坐标

网友:
这个斜孔需要先找出来一个引线的基准,并增加一个角度,我看从右往左来定位斜孔合适

网友:
你的基准呢?

网友:
设计新人——自己怎么画出图形的,就怎么标注。
设计老鸟——综合考虑机床加工和检测方法进行标注。
设计主管——这种图丢给新人去画就完了。

网友(点评):
哈哈哈,设计主管666

网友:
没有设计基准么?基本功。

网友:
哈哈,同一家机加商,给标注他们也不用,他们不看标注就是照着3d做

网友(点评):
机加件给的STP图,他们只找对应的刀库,

网友:
相对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