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中检测手段求助

楼主(2021-12-27):
很久没来社区了,各位同行好!

设备:车铣复合
材质:铸铁件
工艺:粗车-精车-精磨
问题:图示M169X5-6g外螺纹加工后在机床上不需要拆卸工件进行在线检测(螺纹规检测需要拆除工件担心二次装夹会烂牙),批量比较大
有没有同行碰到过这种问题或有没有检测手段/检测仪器(不拆工件)进行检测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交流或者有相关检测的厂家推荐一下

网友:
三针测量法了解一下

网友A:
螺纹规用不了可以选螺纹综合测量机,就是贵点。

网友:
三针测量法!

网友:
量大。三针太慢。
定制螺纹千分尺,环规。

网友:
定制量规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问三丰买外径螺纹千分尺

网友:
把螺纹规挂在尾座套筒上

网友B:
标准螺纹环规,根据螺纹等级要求买就行了。

网友:
三针测量法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规用不了可以选螺纹综合测量机,就是贵点。

谢谢,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螺纹环规,根据螺纹等级要求买就行了。

不想拆工件,直接在线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