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行中弹出验证不通过

楼主(2021-12-28):
2021 sp5.1 版本,从12月23号开始,运行过程中弹出如下图,关掉后,几分钟后再次弹出,重装SW也没有作用。你们没有遇到过吗?

网友A:
D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版的吗?

...
肯定呀

楼主:
现在也是在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不过就是不知道这个方法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还是只是不弹窗。如果只是不弹窗的话,后期会不会真的不让保存?

网友B:
心有多大,D版还联网。。。把网线拔了不就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有多大,D版还联网。。。把网线拔了不就了了吗。

D版联网应该也没事,个人用户,没人管的。

网友(点评):
律师函了解一下,成本很低的。单位接到后就该傻眼了。

网友(点评):
个人电脑装,没人管,公司的只要一联网,第二天律师函很准时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没管它,对功能好像没啥影响,就是时不时的弹框

网友:
SW卸载掉,再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
重装也解决不了问题,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