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机构

楼主(2021-12-28):
别人设计的也多凸轮机构,怎么分析? 怎么还原设计过程呢?
   比如它的凸轮时序图 曲线图? 怎么分析出来呢?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问别人。当然别人不见得会告之你。

网友:
反推啊。没搞过。可以正面推理再查验啊

网友:
根据工作行程 和 时序 来推的

网友:
想参考别人结构的话,时序要自己重新排。
想弄个70分像很简单,随便看着排一下,半小时都不用,想90分的话就得慢慢算好几天。
目标是尽量把每个机构的加速度减少。
不过这个机构动作时间增加了,肯定会压缩另一个机构的时间的,所以机构都要同时动,增加每个机构的加速时间,时序要互相穿插,优先分配质量大速度快的机构。

网友:
上面的方法都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