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工具不能在装配体零件之间进行吗?

楼主(2021-12-28):
一个装配体,其中一个零件想用另外的几个零件分割一下,好像用不了,点击分割工具,不能识别其他的零件,怎么办?

网友A:
按软件规则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软件规则办

这个功能如果实现就好了,目前只能在多少体做?

网友B:
想分割哪里就要在那个地方选一个分割面或建一个基准面做分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分割哪里就要在那个地方选一个分割面或建一个基准面做分割面

主要是和型材交叉,分割面16个,如果都用基准面,太麻烦了,一共5个类似的零件,要建立80个基准面了

网友B:
建模时 不要选择合并面也可以自动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模时 不要选择合并面也可以自动生成

什么意思?兄弟

网友:
这个没办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