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清单如何识别为一个零件?

楼主(2021-12-28):
这两个实体重量,尺寸都丝毫不差,为什么切割清单里没有认为是一个零件?

网友A:
这个恐怕需要更改特征的生成方式(印象中如果是镜像可能就会当成2个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恐怕需要更改特征的生成方式(印象中如果是镜像可能就会当成2个不同的)

没有用镜像,因为模型本身就是对称的,切割下来就是相同的,

网友(点评):
实际软件运算会有误差(小数点后n位)

网友B:
切割清单设置不要自动更新,再手动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割清单设置不要自动更新,再手动拖一下

才知道这玩意还可以手动拖,那么为什么软件不能识别为一个实体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才知道这玩意还可以手动拖,那么为什么软件不能识别为一个实体呢?

因为软件识别到两个实体有细微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软件识别到两个实体有细微的区别。。。

你说细微差别,目前小数点后三位都一致;可是有时候长度差0.3毫米,软件却认为是相同的……
软件在这方面如果能定义就好了,比如精度差多少认为是同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细微差别,目前小数点后三位都一致;可是有时候长度差0.3毫米,软件却认为是相同的……
软件在这方 ...

要是整列的实体,它肯定能判断。
软件有它自己的算法,不能强求。

网友C:
跟你建模方式有关系。即使完全相同的实体,也可能会识别成不同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你建模方式有关系。即使完全相同的实体,也可能会识别成不同的零件。

我用完全相同的建模方式,做另外一个文件,就可以自动识别为一个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