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里如何一次性把多个零件都定位在默认位置?

楼主(2021-12-28):
我装配时选中多个零件,如果要零件定位在默认位置,点击对号后只有一个零件,进来了,怎么回事呢?有没有办法?除非是位置随意摆放,多个零件可以一个一个拖放;

网友A:
我还想第一个零件和装配图三个基准面重合呢。。。
或许自己编个宏还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想第一个零件和装配图三个基准面重合呢。。。
或许自己编个宏还可行

那就编辑约束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编辑约束呀

懒。。。

网友:
自己编宏

网友B:
这个在把部件装配到总装体里面不是可以设定的吗,按原始位置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把部件装配到总装体里面不是可以设定的吗,按原始位置装配。

目前只能一个一个装配,不能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