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设计时硬度如何选取

楼主(2021-12-28):
强度设计的时候是计算应力,判定标准是【σ】<σ。
那请问零件的硬度该怎么确定呢,除了经验和查手册,有计算的公式和判定标准吗?

网友:
硬度无需计算,经验占大多数。

网友A:
机械手册有,你设计时比如说你零件和一个滚轮接触,滚轮是标准件,硬度HRC58~62,那么你的零件就不能低于这个硬度,否则就会磨损,如果你还有冲击要求,零件芯部要韧性,那么你可以查手册得出选12Cr2Ni4A,渗碳、淬火、低温回火,芯部30-45HRC,表面58-63HR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有,你设计时比如说你零件和一个滚轮接触,滚轮是标准件,硬度HRC58~62,那么你的零件就不能低于这 ...

嗯,根据接触零件的硬度决定自己的硬度,有道理

网友: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材料硬度,表面耐磨性,材料强度等。

网友:
纯粹经验和手册;如果要搞得比较准,那就得作试验了

网友:
一般用手册上各种零件推荐的硬度就足够了

网友:
凭经验查手册。

网友B:
这个问题问过一些老专家,个人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通常我们零件设计需要的设计强度,可以由对应的金相组织状态来确保,但一般金相组织检测需求较高的硬件和软件要求。为方便检查和要求不高的零件,通常会要求零件达到的相应金相组织所对应硬度。
但硬度不完全代表金相组织。所以在要求较高时会直接要求达到什么样的金相组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问过一些老专家,个人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通常我们零件设计需要的设计强度,可以由对应的金相组 ...

确实,重要零件可以直接要求得到所需要的组织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重要零件可以直接要求得到所需要的组织

????自问自答

网友:
设计手册上面已经有明确的规定,不同部位所要求的硬度。